联想Z470不出VCC_GFX电压 通病来了

楼主(2015-10-14):
今天接了台Z470的机器  电流到0.8几  不亮机 PL6  VCC_GFX  电感无电压 论坛参考一下这个大神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429    ISL95831的24脚PROG1的电阻断开 ,实测这个PR214   阻值1.6K   图纸显示0.4欧姆  算个保险电阻吧     短接了一下电阻  PL6出电压0.9V     上电亮机。。。。  少走很多弯路哦!!!不知道 要不要换个0.4欧姆的电阻     还是拉线短接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个电阻 好像是饼哥制作的一个去电阻出电压方法!

网友:
楼主找论坛上相同的案例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向偻主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