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三星S22B360V显示器,开机暗屏。指示灯长亮红色

楼主(2015-10-14):
开机能显示就是屏暗的,led灯管没亮。求问如何修?
暗屏

网友:
屏是AU M215HW03
板是LS22B360VS/XF
是问刷板程序能好吗?没下载分又下载不了。

网友:
改条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查高压工作条件

网友:
百度看了屏灯工作电压是48V
板上量的电压只有14V 基本是直连到灯管排线那的,
是灯管坏了吗?

网友:
屏供电没有升压,,,,,保护了

网友:
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