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BIOS不认硬盘 PE能认

楼主(2015-10-14):
版号K43SD   REV : 4.1  BIOS刷了三四个   桥已换

网友:
换硬盘试了吗??

网友:
  硬盘问题吗????

网友:
换换硬盘。测测坏道。在看看接口和供电

网友:
查一下硬盘接口,再换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主才刷了3.4个bios,多刷几个呗!!

网友:
好像遇到过这种问题一次,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看一下补偿电阻

网友:
怎么PE里能认到啊,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2015-11-19):
我也遇到一个CQ4,搞死不认硬盘,桥也换了,bios也刷了,供电时钟都对,耦合电容也换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