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70之上电0.17,悲催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5-10-14):
同行送修 G570     整机加电 好像电流到0.3多          拆机 裸板    加电电流到 0.17   然后掉电    掉电后可以再加电
测 无CPU 供电   一看95831   断开  24脚  电阻  CPU 电压能出来      这样一般   PWM 供电 没问题          然后测  CPU 座左下角  一个点的  电压  好像是南桥的好信号吧    没电压      于是 换南桥             开机电流还是一样           换  95831     无果          测95831   周围各个电阻     看有没有变大   全部正常……………………各种捣鼓     无果     实在没招了    心思 刷个BIOS 试试吧     (一般电流 0.17   不会考虑到BIOS   一般经验 要不不加电   要么电流在0.5以上才刷)    上论坛 刷BIOS     成功跳变亮机 ………………
                                              希望大家一个参考   本人也是一菜鸟    在论坛学到不少东西   发帖贡献下      不让同行   导致误判   少走弯路
                                                   山东淄博华宇万维敬上

网友:
有好多都是BIOS问题  搞来搞去刷个BIOS好了以后先刷再说

网友:
是的,不出U供电程序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网友:
先易后难嘛

网友:
应该先刷bios 这样就避免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现在好多BIOS坏都会引起CPU芯片不工作

网友:
G470机器通病 在G570也有呀啊

网友:
楼主, 6系列的板子  无CPU供电,排除了供电芯片  就得刷刷BIOS玩儿

网友:
电流那么低  你会直接考虑 BIOS???????根据之前的经验   电流 一般在0.5以上   或者不加电的情况 下  才会考虑到BIOS               电流那么低    二级电压 我都挨着查过        发帖目的  主要给跟我水平差不多的人   少走弯路啊

网友:
以后我是不是应该遇到类似情况先刷个再查

网友:
确实绕了弯子,不过经验在于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