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w1907

楼主(2015-10-14):
不开机 开机灯一直黄灯 黑屏 程序问题吗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屏幕没出现没信号吗

网友:
程序有可能,但驱动板电压也要正常呀

网友:
黄灯就是没信号啊,修驱动板

网友:
黄灯证明一直没信号,先拆了看驱动板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