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快克861DW适合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吗

楼主(2015-10-14):
请问快克861DW适合笔记本和台式机维修吗?在狭窄空间 能下得去 风嘴吗? 一般吹芯片 多少秒下的,谢谢

网友:
没用过快客861DW,一直用安泰信850B,待用过的来评价

网友A:
这么高档的大炮,修苹果手机都是标配。主板,笔记本更不在话下。有钱就上大炮,一步到步,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档的大炮,修苹果手机都是标配。主板,笔记本更不在话下。有钱就上大炮,一步到步,通杀。

你现在有使用吗? 可以用细风嘴 吹场管吗?谢谢

网友:
我用的857D,感觉够用

网友:
我用的快克855pg,300度能下小芯片,旧版上的io用340都难吹

网友:
细风嘴吹场管也是可以的,主板的话我大概调到400度左右来吹,风量调到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
有意思吗  861 500°  120l   带密码    多少°吹有意思1吗   500°   你敢吗    千把块钱  现在的超级本越来越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