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note维修经验

楼主(2015-10-14):
小米note维修转载分享
1,不开机 电流0.03A不维持CPU(可以尝试加焊,无效后再更换,必须是主板不漏电)

2,电流0.10A维持,测量时钟19.2M是否正常—19.2M,u600(这类故障多数是主时钟和u600主电源,电源的概率大些)

3,电流0.12A维持刷机过不开机,更换U802未好,换CPU修复(此故障也可以前尝试加焊,无效后再更换)

4,无显示,测量U1102输出电压是否正常;c1117对地阻值是否正常;J1101接口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滤波器及CPU是否虚焊

5,背景灯故障,DS600,L601(此故障多数可以锁定这两个器件,但也有少数其他问题,建议大家多测量,再判断)

6,触屏失效,TS-RESET-N线路短路,c1109坏(此故障建议大家前测量触摸屏供电排除供电问题后再判断其他问题,本人遇到此故障少,只发现这个电容坏的一台)

7,TP-KEY-INT线路对地100左右,打下c1108和cr1108后对地无穷大,测量到CPU是否断线

8,耳机按键失效,更换cr700修复(此故障建议大家测量耳机麦克线路,包括麦克偏压和数据)

9,VPH漏电0.35A—u1103u1505(这两个器件概率大些,建议尝试单独供电,看发热点进行更换)

10,信号故障,可以先深刷后进行信号校准,看是否解决;其次排查供电是否正常,维修中有VPA_BATT短路情况,排查各个功放及调压器(但是大家很多都做不了参数调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维修)。

11,信号故障主板,更换射频部分器件的主板,更换u800u802的主板,需进行信号校准。(但是大家很多都做不了参数调校,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维修)

网友:
时钟19.2M,电源主时钟不是32。768吗?

网友:
回头找找原来的note试试楼主的经验。

网友:
很好,维修参考思路,要是有图纸分享就更好了

网友:
迟来的辛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