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集成块SSC9512S电流共振型电源控制芯片引脚功能参数

楼主(2015-10-14):
液晶集成块SSC9512S电流共振型电源控制芯片引脚功能参数
  电流共振型SMZ(Soft-switched Multi-resonant Zero Current switch)电源控制芯片SSC9512S简介:SSC9512S是由Sanken公司开发的一款高性能SMZ的电流模式控制器,专为离线和DC-DC 变换器应用而设计。它属于电流型单端PFM调制器,具有管脚数量少、外围电路简单、安装调试简便、性能优良、价格低廉等优点,可精确地控制占空比,实现稳压输出,还拥有自动调节死区时间、共振偏离检测和众多保护功能,所以,为设计人员提供只需最少的外部元件就能获得成本效益高的解决方案,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SSC9512S有以下性能特点:
  内置Soft Start功能,电源起动时减小功率管MOSFET管的应力并防止共振偏离发生。
  死区时间自动调整功能。
  丰富的保护功能,输入欠电压保护、输出过压保护、过电流保护、过负载保护以及过热保护等。
  无负载或轻负载时,二次侧光耦电流增大,由芯片FB端流出的电流增大,通过芯片内部的频率控制,实现定电压控制,输出稳定。
  具有三阶段过电流检测功能。当输出过负载或者输出短路等异常状态发生时,过电流保护动作,开关频率上升,有效控制输出功率,使系统更稳定,可靠。
  共振偏离检测功能,LLC共振电源最容易发生共振偏离,使损耗增大且半桥开关管损坏。SSC9512S具有此功能,有效提高系统安全性。
  SSC9512S芯片功能,各引脚的作用以及外围电路主要参数。
  各引脚功能说明
  引脚1:Vsen -----  输入电压检测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分压电阻,由于高压至Pin1脚间存在高电压,选择高阻值耐电蚀性电阻,对地电容选择0.01uF/50V。

  引脚2:Vcc----控制器电源输入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滤波电解电容10uF/50V和贴片电容0.1uF(104)/50V

  引脚3:FB-----定电压控制以及过负载检测端子
  该脚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电容0.001uF/50V,与光耦串联电阻为680欧,过负载保护用电阻电容分别为47k和4.7uF/35V。

  引脚4:GND-----控制部分接地端子
  该脚位该脚位为芯片控制部分接地脚。

  引脚5:Css-----Soft Start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电容为2.2uF/35V。

  引脚6:OC------过电流检测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电阻100pF/50V,与pin7脚间电阻为680欧。

  引脚7:RC------共振电流检测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电阻150欧,对地电容0.001uF/50V。

  引脚8:REG-----门极驱动电路用电源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对地电阻为0.47uF/50V,与Pin14脚VB通过二极管EG01C与10欧电阻相连。

  引脚9:RV-----电压共振检测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与Pin15脚VB间相连的电容10pF/1kV。

  引脚10:COM-----功率部分接地端子
  该脚位为芯片功率部分接地脚。

  引脚11:VGL-----下管驱动信号脚(低端门极驱动输出)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下管门极驱动电阻,输出脉冲信号控制主开关的导通关断。

  引脚12:NC-----空脚位

  引脚13:NC-----空脚位

  引脚14:VB-----上管门极驱动电源供应端子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与Pin15脚VB间连接的电容0.33uF/50V和稳压二极管ZD15V。

  引脚15:Vs-----上下管中点输出电压即高端门极驱动浮动地
  该脚位为自举电路浮动地,与上下管中间点相连。

  引脚16:VGH----上管驱动信号脚(高端门极驱动输出)
  该脚位采用的关键参数为上管门极驱动电阻,输出脉冲信号控制主开关的导通关断。

  SSC9512S

  SSC9512S的各引脚
  (1)脚:Vsen(输入电压检测)脚。
  (2)脚:控制器电源输入脚。
  (3)脚:FB(定电压控制以及过负载检测)脚。
  (4)脚:接地脚;
  (5)脚:软启动脚。
  (6)脚:过电流检测脚。
  (7)脚:共振电流检测脚。
  (8)脚:驱动电路用电源脚。
  (9)脚:电压检测脚。
  (10)脚:接地脚。
  (11)脚:下管驱动信号脚。
  (14)脚:上管驱动电源脚。
  (15)脚:上下管中点输出电压驱动浮动地。
  (16)脚:上管驱动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