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驱动板程序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论坛下载的程序都是几十K 的,但是驱动板上都是24系列只有几K的容量。到底用什么写进去? 我用24/25的编程器 直接写进去。

网友A:
几十k这种不规范程序是要在线写进主控的,那种25.24的是标准的容量,分辨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po5

网友:
好像是BIN文件和HEX文件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十k这种不规范程序是要在线写进主控的,那种25.24的是标准的容量,分辨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那么不是要 专用的在线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不是要 专用的在线编程器?

用万能的rt809,刷液晶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