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双灯高压板怎么改单灯管

楼主(2015-10-14):
我把一路的mos管前面的保险拆了 ,不行,我怎么改用单灯管 用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Q0NjUyfDI5YzMwODM4NGY5ZDIxNWY2MzFjMDViZWY1ZmExMmE5fDE3NzkyNzA5MTY%3D&request=yes&_f=.jpg
我搜了一下,有的说加电容,有的说加电阻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还没这样改过,都是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A:
改单灯,直接用双灯高压条,短接其中一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单灯,直接用双灯高压条,短接其中一个接口就好了

是把其中一个插灯管口处短接,这样不会烧坏其他原件吗?
如果想还原双灯管直接去掉短接处就行了?

网友:
去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只换高压条!改了

网友:
没改过 等高手

网友:
老老实实 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把其中一个插灯管口处短接,这样不会烧坏其他原件吗?
如果想还原双灯管直接去掉短接处就行了?

是的,但是,这样我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不行了

网友:
实在要改,不用的接口并几个大功率水泥电阻。

网友:
不知道怎么还 !  学习了!

网友:
我在接灯管处接了一个16V2200的电容,显示正常,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单灯,直接用双灯高压条,短接其中一个接口就好了

这样做不行的,等于是加重负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不行的,等于是加重负载了

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久了,可能会出问题!

现在客户拿走了  ,假如以后要改了  ,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客户拿走了  ,假如以后要改了  ,怎么改啊

直接换个单条的不就ok可!现在备着以后用!

网友:
以后改直接用单灯高压就可以,或者有芯片数据手册可以将芯片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