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PD3无法关机。、

楼主(2015-10-14):
手上有一块ONDA  n61pd3 主板,  能够正常点亮进系统,在系统里面点关机,屏幕灭了, 但是风扇还在转,但是可以强制关机.量了一下绿线的 电压为0V,为低电平, S3为3.3V。测量了全板的 供电,内存.桥.总线.CPU供电跟点亮机的时候电压一模一样。在关机的情况下,S3都已经为高电平了, 但是绿线始终无法拉高为5V、跑了跟绿线相连的原器件。绿线经过三极管到上拉电阻(21K)在到IO的 72脚。三极管也换了,IO也换了3.4个.问题还是一个样,现在都 IO型号为W83627DHG-P,现在不知道怎么修,求论坛里的大手指点一下给往哪个地方修,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就是这主板不能关机,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就是这主板不能关机,是不是?

能强制关机但是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B:
觉得你的目标没错,不知你换过IO和三极管后是否测量过。

网友C: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时修过这问题的主板,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首先你要看看关机后,风扇还转时,量下电压,看看是那个电压没有关掉。
NF芯片的上电时序,那么关机就是反过来查,这个电源管理应该是RT8855。
关机后看看内存槽哪里有2个1.2V,1个是CPU的1.2V,1个是桥的1.2V。
先看看CPU的1.2关了没有,关了就看U供电关了没
如果1.2V没有关掉 就查控制电路,这个1.2是用358这比较器控制,有2个小管子作为开启信号。
我修的比较多是这2个管子的上拉电阻坏导致的,这个电阻是10K的。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D:
之前有块昂达A870主板相同故障试过加焊IO成功修复,不过菜鸟的三板斧仅供参考

网友D:
此故障个人认为除了IO因素时钟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的目标没错,不知你换过IO和三极管后是否测量过。

都测过了, 跟没换之前的 数据都是一样的。这说明这两个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时修过这问题的主板,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首先你要看看关机后,风扇还转时,量下电压,看 ...

关了机之后,, 风扇还在转,但是量电压跟没关机之前的电压一样,除了PSON#之前的那些触发电压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块昂达A870主板相同故障试过加焊IO成功修复,不过菜鸟的三板斧仅供参考

以前有个V星的主板也是关机之后风扇还在转,。 我把IO换了就好了, 这次我还以为是这个问题, 结果换了 IO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F:
维修时序都错了,你怎么能修得好,还在围着IO和绿线来修,这个根本关机时序都没有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时序都错了,你怎么能修得好,还在围着IO和绿线来修,这个根本关机时序都没有完成

那该怎么去修,求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了机之后,, 风扇还在转,但是量电压跟没关机之前的电压一样,除了PSON#之前的那些触发电压变了。

那你看看内存槽哪里的供CPU的1.2V电压,他没有关就先查他的控制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故障个人认为除了IO因素时钟的嫌疑比较大,

这个是单桥的, 时钟集成在桥里面

网友:
按照关机时序来修

网友:
不知你换过IO和三极管后是否测量过。

网友:
NV关机时序 论坛上搜索 点开关关机后 那个电压还有 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在昂达售后时修过这问题的主板,基本没有修不好的。
首先你要看看关机后,风扇还转时,量下电压,看看是那个电压没有关掉。
NF芯片的上电时序,那么关机就是反过来查,这个电源管理应该是RT8855。
关机后看看内存槽哪里有2个1.2V,1个是CPU的1.2V,1个是桥的1.2V。
先看看CPU的1.2关了没有,关了就看U供电关了没
如果1.2V没有关掉 就查控制电路,这个1.2是用358这比较器控制,有2个小管子作为开启信号。
我修的比较多是这2个管子的上拉电阻坏导致的,这个电阻是10K的。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大嫌疑  io  桥

网友:
是不是桥引起的啊  这个是单桥啊

网友:
樓主意思是關機了,風扇還會轉??
去bios看一下是不是設定問題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换主板的。。。求大神详解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  做下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