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 花屏 通病

楼主(2015-10-14):
(图片)

网友:
上图就是换过其他牌子的屏 的花

网友A:
那也就是屏的问题咯?还是排线没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屏的问题咯?还是排线没插好

屏坏了,但是挑屏只有上面的那个型号可以用

网友B:
这种花屏明显就是换的不是原装屏。,就会这样,不懂你为什么要干CPU 。 跟切换芯片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程序问题,把原屏的程序刷过去不行吗?
以前那屏没坏也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不刷码片程序

网友C:
还嘚瑟,直接麻片对掉

网友:
刷了也是一样,换了N个屏包括换屛线。。。。最后实在是没辙了,才动的cpu,切换芯片(明知不是此问题)。。。不得不相信科学呀。。

网友D:
为什么这个屏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这个屏就可以?

不知道呀,所以才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有些机子挑屏

网友:
没见过。一般刷码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呀,所以才发出来,和大家分享

或许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花屏明显就是换的不是原装屏。,就会这样,不懂你为什么要干CPU 。 跟切换芯片又有什么关系呢?

换了N个屏包括换屛线(就是从买屏那直接拿的)。。。。最后实在是没辙了,才动的cpu,切换芯片(明知不是此问题)。。。不得不相信科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嘚瑟,直接麻片对掉

不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你这种,还待确认

网友:
屏的问题不能概论为这机器的通病吧?三星的液晶屏是容易问题。

网友:
呵呵,我以为是换键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