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卡logo救助。

楼主(2015-10-14):
DELL N4050 开机卡logo,先把键盘光驱硬盘拔了,还是一样的卡LOGO,于是刷了BIOS,换了南桥HM65,换了CPU还是一样的卡。奇怪了。显卡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一样。只有网卡, 声卡没拆了。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卡LOGO啊?
卡LOGO

网友:
量量你的USB口上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

网友:
U换过,桥换过。这机器显卡容易出这问题,换全新显卡吧。

网友:
裸板外接看卡不卡logo 是卡在哪里还是死机啦

网友:
几个usb口中间两根数据线都测了,没有短路的。外接一样的卡。难道是显卡的问题,要换显卡。

网友:
你摘了显卡供电电感能显的,试试 ,可以显卡供电加电容滤波试试,不行只有换显卡解决。

网友:
今天遇到过一个卡LOGO,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显卡。这款机器修到很多台了。

网友: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卡logo,热一下没用

网友:
直接换显卡可以解决

网友:
英特尔还是AMD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缺少条件 卡LOGO

网友:
这问题换显卡应该能好

网友:
BIOSS和桥都会出现卡LO

网友(2017-03-31):
解决了没,显卡?

网友:
改集显试试 一般南桥与外设通讯繁忙会卡住

网友:
USB口正常吗

网友:
换显卡,还有必要修吗.我们这一般都不修客户。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试试,不行就能动显卡了,但是这样做是不是超出成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