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NTEL 独显

楼主(2015-10-14):
机器来时时亮时不亮,直奔显卡。换个显卡,显存重新值过后不显,电流跳变了几次,在1.3A停了,屏没有动作。感觉是亮机了,但还是是正面两个显存有问题,请问用什么可以代换,我有华硕K40AB,显卡一样的,显存是现代的,E40是三星的颗粒,两个能互换吗

网友:
找同样的显存芯片来换,有些换要改电路的。

网友:
要是没有一样的可以代换试试 显存规格一样有些可以亮机

网友A:
显卡一样,旁边的显存一样,应该可以互换。不一定要显存型号也一样

网友B:
给E40换显卡基本上就是噩梦的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E40换显卡基本上就是噩梦的开端

说的很像我这台,修过几台都是一次搞定,这台调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一样,旁边的显存一样,应该可以互换。不一定要显存型号也一样

明天试试看看,不行就找马云要了

网友:
   显存上面有型号 能对上就能上

网友:
机器黑胶。弄得时候小心点。很容易弄到显卡

网友:
不行就找马云要了

网友C:
虽然厂家不同,但是规格一样的话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厂家不同,但是规格一样的话应该可以代换的。

找了个CQ42 AMD芯片一样,换了一个鸟样,大小写能切换,就是不亮,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了个CQ42 AMD芯片一样,换了一个鸟样,大小写能切换,就是不亮,换板子了

那就说明问题跟那两个显存无关了

网友:
E40 显卡容易坏  一般显存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找到代换的了吗

网友E:
大神啊,怎么判断是显存出问题啊

网友:
E40这台第一次没弄好,后续会扩大故障,经验告诉我们别动显存。。。亲身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啊,怎么判断是显存出问题啊

换过3个显卡不亮,显存风枪温度调高了,怕吹坏了,结果不是,不过我以前修过几台,换过显卡左手这个显卡肯定爆珠子,但这台调皮了。不行买个新显卡试试。那3个是K40AB机器拆下来的。确定是好,哎,换主板不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