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机板

楼主(2015-10-14):
一片  铭瑄主机板  字样的主板,想刷个BIOS ,主板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型号,就只有铭瑄主机板 字样,请问谁知道这型号,或者BIOS     我拷贝了这主板的BIOS  下载后请去点   .rm

铭瑄主机板 bios.BIN.rm

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下载后,请去掉.rm

网友A:
找那个贴纸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那个贴纸呀。。。。。。。。。。

什么也没有,贴纸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没有,贴纸也没有

PCI插槽上有贴纸,,,,,,,,,,

网友A:
明铭主板 775座 双桥,。。。。。所以应当是INTEL芯片组的
从有串口和并口,估计应当是915、945等,最高是G31

网友C:
铭瑄 MS-945GC与你这个很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铭瑄 MS-945GC与你这个很吻合

谢谢,我对比了下,基本一样了。谢谢了,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铭主板 775座 双桥,。。。。。所以应当是INTEL芯片组的
从有串口和并口,估计应当是915、945等,最高是 ...

楼下的维修大佬已经告诉我了,谢谢你了

网友D:
有贴纸  贴纸在pci槽那边贴着 MS开头的搞得跟微信一样V星也是MS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插槽上有贴纸,,,,,,,,,,

估计时间久了,掉了,楼下已经有为兄弟发了图片及型号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贴纸  贴纸在pci槽那边贴着 MS开头的搞得跟微信一样V星也是MS开头

铭瑄的 英文 开头的两个字母 ms  确实跟V星一样

网友E:
还蛮全的    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蛮全的    有用啊

什么有用??

网友(2017-08-16):
下载这个BIOS 可以用吗,,,我有一块一样的需要BIOS  下载看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