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定位花屏故障范围

楼主(2015-10-14):
常看论坛上的贴子,发现许多朋友遇到花屏就换驱动板,换了不行就说是屏块了。个人在判断这个问题上是这样作的。
先不插VGA信号线,单独给显示器供电,如果还花屏,说明与驱动板没关系,故障就在屏上。否则就是驱动板有问题。
大家平时都是怎么做的,请大家讨论,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
一般用通用版 点屏

网友:
还有可能是屏线呢

网友:
你都不用万能驱动板点屏的吗?

网友:
你是想出来还是试出来的,对99%的机都不可行滴

网友:
部分液晶屏支持自检,直接利用自检就可以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最真实反映屏了,但有些要写程序才支持,麻烦了一点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大,遇到很多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