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00sd换芯片

楼主(2015-10-14):
刚换上的p1014ap06通电瞬间芯片盖飞了。

网友:
楼主为何不串灯泡?.....

网友:
电源有严重短路  好好查一下在保险处串接100W灯泡在通电

网友:
遇到不停炸这个的,很少我能修好的,一般我一换要换一片的零件才好,后来遇到不停烧这个的直接扔了

网友:
先窜灯了,一闪就灭。去灯,噼里啪啦一阵响,盖飞了?

网友:
既然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要检查一下它周边的元件呀,一般来说周边的电阻变值了或二极管不良都会引起故障的

网友:
IC不是无缘无故说坏就坏的,90%都是因为外围电路有元件出问题了,才导致IC跟着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