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1902X 白屏

楼主(2015-10-14):
谁修过  还没到  给我供货的上家说出了几百个  NEC EX1902  当初厂家说五年保修  他们给客户承诺的也是五年保修  结果现在出了通病  厂家说只保板  不保屏  已知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如果能修好上家说送我几个坏的

网友:
有些厂家就是扯淡

网友:
如果只是逻辑板的保险烧了你就赚大了。

网友:
都说了是通病,怎么可能是烧保险,要是那工程师要撞墙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烧保险,拆开看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上家发错了还是点的时间短看不到问题  都用了两天了  还是正常  不白屏

网友:
肯定没到点

网友:
很多说保终身或者很久的,一般都没办法实现,要么是这不行要么是哪不行,要么直接找不到人给你保.

网友:
厂家没那么傻
肯定不会坏保险

网友A:
拿到手测量啊   在这里等什么通病帖子吗

网友:
后来又给我发了一台点几分就白屏的机器  后来拆开点测VGL VHH都正常  过一会白屏后VGL 0.48v  VGH 0.12v 应该是max17073e不良或者虚焊用烙铁补焊后正常了   再点几天试试  再白就换max17073e试试  好像风险不小  一加热很有可能出线  怪不得售后都不管了

网友:
没修过这型号帮不上

网友(2015-11-18):
引用 网友A:
拿到手测量啊   在这里等什么通病帖子吗

已经搞定了   换了17073e就好了  你说的没错  就是等通病帖子呢   做生意赚钱最重要  如果能马上解决何苦浪费时间?  论坛上没查到这个显示器  如果有人碰到同样问题看下帖子直接换就好了

网友:
呵呵.都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
学习。下回我遇到就省时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