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30-P61 CPU更换求助

楼主(2015-10-14):
神州A430-P61  板号:DA0SW9MB6E0   CPU损坏  原来是I3-350M BGA焊接改装过的    更换正式版的I3-370M 直接不显示
有2台一样的电脑用BGA改装的CPU可以显示!!正常开机!!   改装的CPU没得卖!请教更换什么样的CPU可以使用!!谢谢
  直接上图

网友A:
改装的CPU ,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B:
我孤陋寡闻了,什么叫改装过的

网友C:
这样的都 可以用的呀,楼主能不能确定你正式版是好的吗,不然你换成P6200双核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孤陋寡闻了,什么叫改装过的

有种CPU是BGA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这个CPU就是拆下来加针脚改装的...神州原厂配的!!真的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都 可以用的呀,楼主能不能确定你正式版是好的吗,不然你换成P6200双核的试试

确定正式版的U是好的!!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CPU ,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也第一次见!!真心没见过神州还能给这样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第一次见!!真心没见过神州还能给这样的U

神舟,无奇不有,我修神舟的算多的,  算我自己维修的里面算多的,不过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我就知道卖二手的很多改的

网友E:
嗯,我看到过,卖U的有,有BGA转PGA的,也有改针加针的,至于换正式版不行,我觉得可能要改电路吧,有图纸吗?你看上面有没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我看到过,卖U的有,有BGA转PGA的,也有改针加针的,至于换正式版不行,我觉得可能要改电路吧,有图纸 ...

图纸看不懂要不要改电路!!也没看到有标注!!之前没遇到过改这个有点头绪都没

网友F:
不是改电路,是困为里面没有相应cpu的微码.真没想到神舟竟然做的和山寨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改电路,是困为里面没有相应cpu的微码.真没想到神舟竟然做的和山寨一个样

那这个没得处理?

网友F:
直接找神舟,发邮件,说明你这个情况,看他们有没有新的bios支持你换上的这些cpu的,你不要说你的cpu是烧了的,直接就说升级cpu,发现升级的cpu和旧的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直接找神舟,发邮件,说明你这个情况,看他们有没有新的bios支持你换上的这些cpu的,你不要说你的cpu是烧了的 ...

神舟客服和售后点都说拿到他们店里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舟客服和售后点都说拿到他们店里去处理

那你把拆的板直接送到他们那让他们给你装上就是了呀,你也可以说你的城市离售后很远,或者小地方要几百公里才有售后,请求发送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种CPU是BGA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这个CPU就是拆下来加针脚改装的...神州原厂配的!!真的很垃圾

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也行。。。晕

网友:
楼主U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说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