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USB 无法使用,会是南桥吗?

楼主(2015-10-14):
  一片山寨板771 主板, 机子正常运行,就是后置前置USB全都不能用!打USB数据线阻值700左右,好像都正常,测试电压发现异常,供电脚5V正常, 就是数据脚全都是3.3V,查线路全都接到南桥啦,个人觉得应该是南桥坏了,请各位大神确定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0-17 08:26):
谢谢大家帮忙,因为换桥不划算,我加了一张PCI转USB卡给客户了!

网友:
USB  都进了南桥,搞不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主板也是G41的,网卡被雷击,更换代用型号及图纸上面的型号,实际型号不知道,都造成U盘不能启动,大容量U盘不认,USB鼠标可以使用,小容量U盘认。取下网卡芯片之后都正常了,能U盘启动PE,大、小U盘也认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直接进桥的话,看来就是南桥了,如果不死心就找bios刷了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南桥啊。。。。不过要跑线看看数据线中间还有没有什么元件连接

网友:
外设问题,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如果真的是桥的问题,是不是换桥就能解决故障了!

网友:
加个pci转usb卡就行了,不用去换桥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下、然后考虑桥吧。。!

网友:
500才对。有可能桥问题

网友:
如果雷击过的话 很有可能是网卡故障  之前见过很多帖子写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GB吧   这个没什么说的

网友:
USB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USB直通南桥的,换桥吧。

网友:
换南桥看一下

网友:
南桥坏     换了百分百OK

网友:
昂达G31遇过换了几个BG南桥USB还是不能用,后换个IO就行了,IO影响USB不能用有没有谁遇过

网友:
换吧 GB的桥坏的多

网友:
要看下时钟有无信号发给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