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_Inspiron_1545独显不触发维修无3.3v 5v

楼主(2015-10-14):
型号:Dell_Inspiron_1545独显故障:不触发维修无3.3v 5v

分析:
3v  5v  芯片17020E  测试 REF  2.2V    VCC  19V     RTC  5V    LDO  5V    ........

测试:
13脚 28脚 PGOOD1 PGOOD2测试没有电压,正常有3.3v/5v电压,这2个脚是3.3v 5v开启信号电压,没有就无法输出3v 5v
对地无短路,看图纸13 28是接在一起到EC23脚,图纸上就只有1个R109 接上+3.3v RTC LDO,测试这个R109上 无3.3V ,+3.3v RTC LDO是U19给发出的,找到U19测试1 3脚有5V  5脚无电压,正常是3.3/5v,对地没有短路,确定U19坏,换上好的U19,5脚输出5V ,待机 3.3V 5V OK 触发正常。
总结:造成无3 5v,是U19坏引起。有图纸,像这样的问题好修。希望可以给大家帮助。

网友A:
不错 加分多发有意思的帖子

网友:
楼主故障判断准确,修得很有思路,很不错的帖子,适合新手

网友:
是按时序修的    理论可以  我感觉U19跟个三端稳压器一样

网友:
如果找不到U19,不知道直通行不行?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甲戊庚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图纸很管用   真的不错,,,,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逻辑,只对新手有价值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不可以显示出来吗?

网友:
问题很简单,关键在于维修思路

网友:
不错,记下 来了,以后修到了就可以直接看那里了

网友:
记下了!!!!!!下次遇到直接秒他

网友:
学习了,但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哦,好贴收下了

网友:
很好,大家都能学习

网友:
图纸理论都分析清楚修的不错啊!

网友(2015-11-26):
引用 网友A:
不错 加分多发有意思的帖子

你重复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触发掉电吗?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