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开机屏不显示,非屏灯问题

楼主(2015-10-15):
手机灯控升压电容击穿短路不开机,更换后正常开机,第二天屏一闪一闪的,然后怀疑灯控不良,换了灯控和升压电感,二极管后开机屏幕灯不亮有显示,然后测灯控4脚没1.4v电压,在其他地方飞线电压过来灯亮不能关,灯一按开机键就亮,而且mi字颜色不对,花屏那种感觉,启动后mi字才显示正常,每次试开机都这样,也不知道是飞线电压过来的原因还是怎样,飞线加1.4给4脚灯亮证明升压套件正常,然后为了排查4脚电路走向就把灯控拆了,,4脚是进过一个电阻进入CPU的,电阻没问题,然后把灯控装上再测,完蛋了,屏不显了,以为是CPU导致,换了故障一样,没灯没显,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发我一份红米4g版的显示和灯控部分的走向图,维修进入绝境

网友:
红米1S 4g版不显无灯光非屏坏,维修进入绝境,望给我师傅指点

网友A:
晕,明显是显示屏排线座子被助焊剂覆盖了接触不良,洗一下排线座子

网友:
嘻嘻  感觉也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明显是显示屏排线座子被助焊剂覆盖了接触不良,洗一下排线座子

清洗好多次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5-11-16):
是不是只能换手机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怀疑你i操作热风枪时候,造成周边主元件虚焊或背部小原件脱落

网友:
吹这几个元件要把屏排线盖住啊,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