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修到没心情,,,长城BTX400

楼主(2015-10-15):
炸了P1014,网上购了P1014,更换后可使用几天后不开机
拆开查看,紫线有+5V,绿线3.5V,短接AZ7500的4脚能启动,输出电压正常,不短接有3V,
网购更换了LM339及KA7500及LM393还是一样,
短接绿线,KA7500的8、11脚电压无变化,还是1.96V
电源待机,LM339的7脚没有电压
没思路,有没有高手帮忙。。。。。

网友:
楼主我印象中BTX-400是主动PFC结构,....???

网友:
是的, BTX-400是主动的PFC, 质量应该不错的, 但现在的质量不行了

网友A:
短接7500 4脚有正常电压输出的,就先短起来,然后测393各脚是否正常,开关管BE结是否对称!仔细看各路稳压反馈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普通电源的话建议还是别修了啊。旧的才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源的话建议还是别修了啊。旧的才多少。

修一修,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D:
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论坛有学习资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论坛有学习资料下吗?

这个版块上就有好多呀,你就看头那两页都有几篇比较经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论坛有学习资料下吗?

本论坛上多的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短接7500 4脚有正常电压输出的,就先短起来,然后测393各脚是否正常,开关管BE结是否对称!仔细看各路稳压反 ...

393这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修一修,练练手也不错......

修一修 ,突然来个炸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一修 ,突然来个炸电源

串灯泡就不会炸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393这电压。。。。。。。。。

339上电压不对啊。。。查一下339是否损坏,外围是否有元件故障。

网友G:
用了三年以上的电源一定要认真检查那些重要部位的电容,

你的负载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了三年以上的电源一定要认真检查那些重要部位的电容,

你的负载是多少,

说得有道理..........

网友H:
楼主连电源都修啊 -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连电源都修啊 - -

小心斑竹禁言.....

网友I:
楼主有新进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新进展了吗?.....

还是没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继续加油呀......

没办法呀,耗时耗钱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