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64維修

楼主(2015-10-15):
板號DAOUM3MB8EO,接屏不顯示,外接花屏如圖: 第一感覺是顯卡虛焊了,加焊後故障一樣,換了新顯卡,還是故障依舊,南橋的BIOS也刷了,除了顯存有可能壞,還有沒有其它的可能性,各位給點主意,修過的朋友希望指點迷津!

网友:
这外显卡爱坏  建议换个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A:
显卡干一个在说 测了EDID没有

网友:
我一个华硕k43的用着用着花瓶,显卡换过,8个显存也重新植株,还是不行,要是换显存就麻烦了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内存坏了也会这个样子花屏的!!!

网友:
既然换了显卡  再加焊下 显存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的可能最大  换显卡吧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检查一下显存的供电看看,之前维修过显存供电电路掉了个电感导致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显存几率大点

网友:
显存有可能啊

网友:
我也觉得像显存

网友:
显存做一下吧,另外显卡周边元件都补焊一下,,,,

网友B:
供电给显存1.5转1.5的八角IC正常吗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换个显卡比较好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出来问题了

网友:
打PUC-E通道阻值看看。

网友:
我但凡遇到外接也花屏的就没有加焊好的,最后直接换板,换显卡还有一定的风险,换板几乎没有风险

网友:
显存少供电也会这样

网友:
从新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
基本上一看就确定大概就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也显卡,我也是醉了,是乱回复还是真不知?这情况百分之九十九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在加焊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干一个在说 测了EDID没有

顯卡換過了,還是老樣子,測量屏接口的LCDVCC都沒有, 上圖可以看出受控於顯卡的ENVDD和EC的33腳LCDVCC_TST_EN,

网友:
显卡换过了,肯定换显存试试啊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花屏啊,这个显卡或者显存吧

网友:
看着像显卡,先外接,在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其次就显卡和显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建议加焊显存

网友:
显卡已经换过了,故障一样,要是我修下一步就对显存下手了,哈哈。

网友:
显存可以考虑  风扇有没有改过 也有可能造成 花屏

网友:
显卡换过了的话,那就显存了,还有显存供电查一下

网友:
显卡都换了还是这样,那很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换板吧。显存不好整。

网友:
显卡内存都有可能的。你排除一下看看。

网友:
去上屏电路出问题 就是差分信号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花,你要测试显卡的各路供电,基准,及显卡的条件。还有显存条件及电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不要这样,一些小电压,基准什么的都只要一个不好,都会影响显卡的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你看下你的显存

网友:
很明显 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是AMD的吗?可以考虑桥

网友:
时序清晰 不错

网友:
显存坏的机会大一点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花瓶,八个显存,显卡都换过也没好,也是外面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给显存1.5转1.5的八角IC正常吗

測了
正常的

网友:
唉客戶後天就要出去了,發顯存來不及了,看著錢都賺不了,急啊

网友C:
百分百显卡啊,外接都花

直接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百显卡啊,外接都花

直接换显卡

显卡换了两张了,还是这样

网友:
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