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能充电

楼主(2015-10-15):
联想B490一台,合上屏幕能充电,打开屏幕就不认电池,抽掉主板上的屏线也能充电,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板号LA48 11264-1M,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那么奇葩的问题都让你遇上了

网友:
这么奇葩的问题也能遇到先刷个BIOSS看看

网友:
BIOS问题,遇到一台

网友:
哪个BIOS呀,我这也有不充电的

网友:
应该是压到了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