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密码!求助!!!

楼主(2015-10-15):
       thinkpad s3-s431超级密码客户忘记了 !!重新写了bios芯片不行,擦掉了p24s08a后还有密码!!有不有高手知道这个机子密码存放在那个芯片内啊 感谢啊

网友:
顶起啊 ,那位仁兄知道,望告知!!

网友:
虽然不知道  但是还要顶你一下  加油  支持你

网友:
好像可以找其他的废板上面的密码芯片换上去吧

网友:
肯能是一起刷ec就可以

网友:
看看能不能买个料板,从旧主板上面拆,全换掉再试试

网友:
看图纸找。。

网友:
应该不只一个安全芯片,有两个的吧

网友:
找个THINK机器换掉24so8就行了

网友:
得确定刷的是无密码的bios

网友:
BIOS  电池 放电 刷 码片哈

网友:
密码应该在EC内, 看看EC是不是MEC1633L。

网友:
这种情况密码应该是在EC芯片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