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39 待机IC 上电发烫

楼主(2015-10-15):
客户送修,接电源待机正常,上电电流卡在0.23 。拆机测量 0.23下3v 5v 均不正常。看到NEC 习惯性拆掉 故障依旧。找不到和此板对应的图纸。只有参考。待机下摸各芯片温度正常。0.23下摸待机IC 8205发烫。打两组3 5v对地均正常。8205坏?换个依旧。测量0.23下只有1.5v正常出来。估计问题出在二级电压。一般修的多的是二级电压转换多用的NMOS ,所以看到板上的4435 MOS也没注意。打了二级没发现问题。8205烫手依然。看看参考图纸,才知道三星的二级转换多用PMOS。呵呵,那就打4435,问题出来了,5678对地明显低了,看来问题出在这个线上了,加电烧,找到了发烫的C。下掉上电 电流正常了,可接屏不亮,突然想起NEC。找了4个330补好。OK。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我还以为这个是通病呢

网友A:
一看就是多年维修经验,思路清晰,老道。我是新手,以前遇到这样的换待机IC,不行就没辙了,想请问下前辈,为什么换待机IC之后故障依旧,思路锁定在二级电压,要去测MOS呢?这是怎么个思路啊?5678是指的PMOS的D级吗?望各位前辈解惑。麻烦了

网友B:
待机偏大,待机芯片发烫,一般是后面有短路,只是不太好找、、、、、、、

网友:
分析有路,修机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多年维修经验,思路清晰,老道。我是新手,以前遇到这样的换待机IC,不行就没辙了,想请问下前辈, ...

没什么前辈 大家都是维修。其实也不是锁定,只是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发烫一般就是本体或者负载原因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偏大,待机芯片发烫,一般是后面有短路,只是不太好找、、、、、、、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不清楚-----不是待机大   而是上电后大。

网友:
老师傅修机,思路清晰,手起刀落,干净利落!敬佩!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也很清晰,修起来很顺手。

网友:
这个帖的内容 需要懂点维修经验和基本理论才能看懂

虽然写的不复杂 都是多年的维修经验积累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顺手!发烫的C是什么电容?

网友:
跳跃思维厉害 那么快想到二级电压 问下 你没打电容的全板值吗 打了很快就可以烧鸡吧

网友:
是在5678那边飞线烧的吗?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用到了烧鸡大发

网友:
打对地值一般比较快找到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 再次温习下

网友:
有个nec我换了6个470电容

网友:
原来是二级转换的原因呀

网友:
一烧就被楼主给秒了,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看来机子还不止一个故障啊,还有NEC这个爱坏的大电容啊

网友:
多看看大家修的过程,给自己启发

网友:
一看就是多年维修经验,思路清晰,老道

网友:
大家都很喜欢NEC啊

网友:
嗯,修的不错,有时候此路不通,就要赶紧掉头,免得钻进死胡同去

网友:
多年功力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我表示没有在意过mos型号。。。。。。。。。深感敬佩

网友:
thank you ve much, it Ok

网友:
I don't think so,

网友:
You can say more than clear

网友:
大电容坏了么

网友:
电容漏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