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系统风扇不转小修

楼主(2015-10-15):
技嘉GA-H61M-DS2主板机箱风扇不转,拆下风扇检查是好的,查四针插座,无12v供电,跑线路,发现风扇插座左上面一小贴片电阻开路,电阻没有标号,用0欧姆电阻代换后,风扇正常转动。

网友:
不行就直接飞行也行的,呵呵

网友:
这个还不大好修呢

网友:
眼力好最关键 贴片很多时候容易因为太小而忽略

网友:
这种是送钱的啊

网友:
开店都是这种小问题就好了。

网友:
恩 很好 加油呀

网友:
还真是小问题 实在不行飞线也能解决

网友:
风扇一般都是12V通过电阻或者MOS管跟比较器一起的

网友A:
风扇不转目前还没遇见过,风扇是io管还是桥呢?

网友:
这个能收多少钱?SYSFAN这个接口主板上面好几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转目前还没遇见过,风扇是io管还是桥呢?

12v   直接过去的。

网友:
能目测的真是好修.就怕有复位不跑码那种,无法下牙

网友:
小问题,捡钱了

网友:
整理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不大好修

网友:
这个电阻是风扇供电的限流电阻,一般只有几欧姆。

网友:
不行就直接飞行也行的,就怕有复位不跑码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