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6S U36SD点位图

楼主(2015-10-15):
如题。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U36SD_MAIN_BOARD_2.1.rar 下载了点位图,  谢谢! ,在有份pdf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你都银牌了还问这个问题 没上传肯定没图片了

网友:
老师:今天接到这台机器,不触发,拆了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正常使用,装上CMOS电池就不能触发或者自动触发电流才0.02,电源灯亮,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