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明基715G2498-M01-001-004K驱动板?

楼主(2015-10-15):
谁有明基715G2498-M01-001-004K驱动板? 代用也可以!

网友:
故障是不开机

网友A:
电压正常就C412电容拆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就C412电容拆了试试

朋友你好 找不到C412电容?? 在那个地方?已上图

网友:
图片左下角,最下面的那个不是C4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 找不到C412电容?? 在那个地方?已上图

左下角,最下面那个

网友:
多谢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最下面那个

多谢你   己解决

网友(2016-10-06):
你好。有这板的程序吗?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就C412电容拆了试试

你好,有明基715G2498-M01-001-004S驱动板的程序吗?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