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事件:X58主板上假负载掉电

楼主(2015-10-15):
奇葩事件:V星 X58PRO 主板上假负载掉电但是电源本身没保护,上真U不掉电。
真U假负载都没有VCORE,上真CPU还发热。
真U和假负载的区别是:核心电压1.225,VID(7-0)应该是:00111110 假负载对的。但是真U确是01011110

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假负载只是一个维修工具,一切以真U为准

网友A:
VID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D信号不正常吗?

我初学者。VID 00111110 输是1.225V。这个U的标准电压就是1.225V,但是输出确实1.0V的VI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初学者。VID 00111110 输是1.225V。这个U的标准电压就是1.225V,但是输出确实1.0V的VID

这个是lga1366 接口的是吧。  妳说的标准电压1.225 从那知道的啊 你用好的板子对比了? 现在输出1.0  没有少于80%我觉得正常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lga1366 接口的是吧。  妳说的标准电压1.225 从那知道的啊 你用好的板子对比了? 现在输出1.0  没 ...

比如我的W3505这个CPU。核定电压就是1.225V。那VID不就是00111110?
关键是没VCORE输出。手上3块板子,两块V星的没输出。一块EVGA的0.78-0.8V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的W3505这个CPU。核定电压就是1.225V。那VID不就是00111110?
关键是没VCORE输出。手上3块板子, ...

没VCORE输出.前面的供电正常不,英特尔上电时序 cpu是最后的。。 正常的话妳要检查主供电ic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VCORE输出.前面的供电正常不,英特尔上电时序 cpu是最后的。。 正常的话妳要检查主供电ic啊!

就CPU供电有问题。PMW输出有2.5V。应该也正常。但是没办法测波形。。
关键就是,上假负载会掉电。。难道电容有漏电?

网友:
估计上假负载有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修出来没有?

网友:
这叫?   你不懂

网友:
如果所有条件都查完了,就焊下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CPU供电有问题。PMW输出有2.5V。应该也正常。但是没办法测波形。。
关键就是,上假负载会掉电。。难道 ...

上假负载 会掉电  。那是因为 主板 cpu   主控芯片检测到 cpu  没有工作啊 保护了啊  所以掉电啊。
lz    妳要了解cpu 假负载的工作原理啊。 早期的假负载 能查到供电那是vid   接地了 后期的假负载  h67以后 原理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假负载 会掉电  。那是因为 主板 cpu   主控芯片检测到 cpu  没有工作啊 保护了啊  所以掉电啊。
lz   ...

V星的掉电。不是V星的不掉电啊。都一样的芯片组。X5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