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5-10-15):
想一想后要干维修我这人还是有点困难啊,我他吗还是一个小小白来维修店几个月了主板就会三把斧放电刷BIOS烤桥,显示器就会换,换高压条换电源板换驱动板换灯管,我也是醉了,好了不废话了今天收到一同行那来的技嘉GA-G41MT-ES2L   REV1.0  看了一下没有断线没有搞过南北桥我看以后我第一想到的是刷BIOS因为这个技嘉的这个是双BIOS我就把BIOS兑换了一下可是还是不跑码当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先不管那莫多电池放一下点在说,发现没什么卵用,怎么测BIOS是不是好的呢,想起来大师兄说过用试波器量BIOS的第一脚马上动起来拿这大市兄的试波器量起来我也看不懂波形正常没有啊,就叫大师兄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波形正常的不是BIOS的问题,他问我是不是不跑码我说是的,那你量一下供电正常没有啊刷你没的BIOS,我也是没办法了不知道怎不搞,供电开始就量了一下发现都是差不多不知道去搞哪里,在【迅维】逛了一下看到一个量对地值的帖子,我马上拿板量起CPU供电场管的对地阻值,发现有一相对地阻值不正常没大神那技术P不出好图大家讲究点吧,我就吧这组场管卸了触发跑马正常,我想在装上去,装上去还是不跑码,草找吧发现是电阻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马上跑码正常,到这就没有了我是个小小白图纸都看不懂希望大神们不要喷我,我们小小白是不容易啊大神发的帖子又看不懂什么上拉3.3V都看不懂啊希望大神们不要喷我这个小小白

网友:
草管理能吧这个贴拿掉了,卡了发了两个贴不知道哪里删帖

网友A: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B:
对于小白来说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在这里混日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好把你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小白来说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电路图都看不懂啊

网友:
哥你想被扣分吗还学习了

网友D:
楼主,我看不明白你是如何看出是电阻坏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看不明白你是如何看出是电阻坏了的?

哥你怎么看不懂呢你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怎么看不懂呢你是大神啊

我换上去就不显,我把CPU管理芯片拿下来还是对地阻值不一样我就想是不是场管边上的东西引起的   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怎么看不懂呢你是大神啊

我不是大神,我是大白!

网友:
这是图片哥哥们

网友:
都有波波了,羡慕

网友:
卵毛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路图都看不懂啊

慢慢学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大哥还是说的对啊

网友F:
慢慢来吧、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只是进步太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慢慢来吧、我现在也是在学习只是进步太慢了啊。。。

我也不想太慢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慢慢来吧、真心的我也学了几个月了还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都想去实地了

网友:
看这贴子,想起以前刚学时一位师兄每次交流经验时经常说的,开不机查了很久后来发现一个电阻坏了,换了就好。什么查到那边的他说...反正意思他也不大知道

网友G:
楼主哪个电阻坏了也没标出来,按说的跟发的图片看应该是场管的保险电阻坏了,场管上管烧了,通电保护吧

网友H: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哪个电阻坏了也没标出来,按说的跟发的图片看应该是场管的保险电阻坏了,场管上管烧了,通电保护吧

我的P图技术有显

网友:
楼主,咱俩真的是同病相怜啊,好在摸索到了思路,不然这几个月就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慢慢来吧,学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哥哥说的对啊

网友I:
你直接把CUP场管卸下来了,就不装上去直接上电触发,发现可以跑码了?装上去就不跑了,最后是电阻坏了,我很想知道把管子卸下来后,那个坏的电阻还在上面啊,怎么就能触发跑马了?完全看不懂啊,大哥啊,我比你还差劲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直接把CUP场管卸下来了,就不装上去直接上电触发,发现可以跑码了?装上去就不跑了,最后是电阻坏了,我 ...

哥那是我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那是我已经换了

你之前把场管已经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