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加电容、请问大神们还可以加什么地方!

楼主(2015-10-15):
今天给CPU

网友A:
换了好的多啊

网友:
直接把NEC大电容给敲掉,防止电容有微短

网友:
一般都是取掉NEC然后换4个330电容就可以

网友:
这么小的线,能行么?

网友:
这种还是换了好啊,

网友:
把超级大电容去掉

网友:
换了安全点吧,这么细的线,顶不住的,别省那几个电容的钱了
到时候反修事小,但是会对客户产生不信任的

网友:
你这样接不好  线太长 还是有干扰  老老实实拆掉 换6颗 330

网友:
wo 一般都是换的,换6个330上去

网友:
直接搞6个 330 换上去

网友:
这样的方法不行

网友:
直接去掉NEC然后换6个330的比较稳定。

网友:
最好还是把原来的下了再加 这样的话稳定点

网友:
拆掉换6颗330 4颗也行

网友B:
还是换掉把   我都是换掉的

网友:
大电容撬掉,加6个330绝对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好的多啊

我小小白才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掉把   我都是换掉的

我想撬.....大师傅们说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