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阻值无穷大,正常吗?

楼主(2015-10-15):
是华硕p5k主板coms中间脚经一个标有30C黑色好像是电阻连上南桥的,中间脚没有阻值,正常吗?

网友:
那样的话应该会不触发吧

网友A:
没有RCTRSM信号,不会触发。中间电阻有问题。

网友B:
开路了。。。。没有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RCTRSM信号,不会触发。中间电阻有问题。

电阻是30C也就是20K电阻,在线量有20K,在电阻连接南桥这端打阻值有800多,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路了。。。。没有RTCRST#

电阻是30C也就是20K电阻,在线量有20K,在电阻连接南桥这端打阻值有800多,问题出在那呢?

网友C:
你还是说说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主板,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中间针是接进南桥或者是RTCRST 的开机信号,目视是否氧化断线

网友:
到南桥短路了,

网友D:
LZ的主板现在能触发吗?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说说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吧

主板能触发,北桥核心供电1.25v不出,电源控制芯片是apw7120,上下管是好的,apw7210也换过还是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的主板现在能触发吗?还是不能触发。。。

能触发,但北桥主供电1.25v不出

网友:
无穷大的还能触发吗?

网友:
打电阻近南桥哪一端

网友:
不正常  和好板比较   这是一种维修方法  对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