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电源,空载可以启动,带不起主板,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5-10-15):
这电源进蟑螂了,打开时发铜皮面还卡着一只蟑螂在黑色地线与红色5V线焊接处。现在故障表现为:空载可以启动(用一个光驱和两个硬盘测试也可以启动,)接上AM3主板24PIN,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A:
电源有什么修的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这种故障查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什么修的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纯属个人兴趣~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的滤波电解性能是否正常先?大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也要检查一下子的。可以采用替换法来处理的哦。

网友:
直接买一个哈,不要修了

网友:
一般是输出控制部分IC边上电阻变值,很麻烦很浪费时间。

网友B:
检流电阻有问题了吧

网友:
带不起负载先查一下主开关管两颗小电容,还有整流输出端的电容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换

网友:
这种说行又不行的最难修了,我很多修不好,都是换件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先要确定辅助电源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C:
重点查看一下给开关管控制电路供电的2个3级管及附近元件,加大负载保护很可能只有一个开关管工作,听听电源有没有吱吱声,如果有单管工作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什么修的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楼主只是纯技术提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流电阻有问题了吧

能详细说一下何位置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看一下给开关管控制电路供电的2个3级管及附近元件,加大负载保护很可能只有一个开关管工作,听听电源 ...

启动时电源没有吱吱声,断电后3-4秒钟后才听见轻微的一声,感觉是里边储存的电自然消耗完了

网友E:
楼主的电源保护了,先查一下有无虚焊的地方,再查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源保护了,先查一下有无虚焊的地方,再查电容.....

过载保护吗,换一块AM2的主板测试,可以带一个内存条,和一个12V的大风扇,再加张显示就带不动了

网友:
绿线又短路

网友:
NTC会不会不行了,理由是瞬间短路的大电流,会影响NTC的质量

现在有些品牌电源为什么不装NTC了,有好几个原因,

1.NTC比一般电阻贵很多,它要几毛钱一个的,2.多了NTC耗电也多一点

本人工作的第1个厂就是生产NTC和PTC,压敏电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何位置的电阻吗?.....

开关管E接下面接的一个1欧姆左右的一头接地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关管E接下面接的一个1欧姆左右的一头接地的电阻;

这个电源好像是半桥结构的,没有你说的电阻.....

网友:
查查整流管内阻,或直接代换

网友:
看图片这电源有两块电路板,是有什么用的?我看一般都只是一板电路板的

网友:
量一下2个大电容两端电压是否150V左右。是的话,你这情况感觉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说一下何位置的电阻吗?.....

开关管S极那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过载保护吗,换一块AM2的主板测试,可以带一个内存条,和一个12V的大风扇,再加张显示就带不动了

过载或过流保护 ,300V的两个电容,加速电容两个先代换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S极那个电阻

这是半桥结构的电源,没有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半桥结构的电源,没有那个电阻.....

支持,没有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什么修的买一个也没多少钱

在这个版块最好不要发这样的贴,下次扣分。

网友H:
确定是保护关机的电源,按其主控IC倒查是个办法,但略显麻烦,要跑电路要分析逻辑……
没时间没精力的话,测几个关键器件:大电容及其均压电阻,主开关对管(参数要越接近越好)及其加速电容,主控(似乎是6105)输出波形及输出端对管(C945一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定是保护关机的电源,按其主控IC倒查是个办法,但略显麻烦,要跑电路要分析逻辑……
没时间没精力的话, ...

支持,说得有道理,保护的故障都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载或过流保护 ,300V的两个电容,加速电容两个先代换一下........

两个4.7uf 50V 小电容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补充一张主GS6105实测数据

网友:
能把电源修好 ,原理搞清楚 ,也不容易呀。

网友:
蟑螂也真会很早地方,呵呵,这里面冬暖夏凉啊

网友:
修了一天,动了好多地方:主控IC,推动管、推动变压器,主板上的电容,光耦,怀疑的地方都弄过了,也断开好多地方测试过,如主变压器引脚、后级整流管,主控IC引脚等,都想放弃了,把电源丢一边去,上网查查,查到一个方法:就是把4脚和6脚接地,断开2、3、7脚,测试,发现可以带动电源了,用万用表测量了下2、3、7脚电压,发现都很正常,3.3V、5.1V、12.2V,断定这几个引脚电压都没问题,然后补焊回焊锡,再通电测试,还是可以点电源,排除了2、3、7脚问题,就只剩下6脚和7脚了有问题,最后检到6脚有问题,电压偏高,沿着6脚查下去,查到了小板上了,发现一个22K电压开路,迅速找带来一个换上,开机测试还是没解决,继续往后面查下去,发现在两个小电容10UF 50V,直接换掉,再通电,哈,可以正常启动了 。
走了一天变路,主板上被我搞得快不成样子了,没想到故障区竟然在339小板上。没有理论知识就是这样了,都是乱来的。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I:
这种半桥结构的芯片早就过时了,带不动负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半桥结构的芯片早就过时了,带不动负载很正常。

半桥结构虽有点过时,但很经典,与带不动负载的结论无必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