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 不触发 高手求助啊!

楼主(2015-10-15):
一块阿AP43+ddr3的主板,各项电压正常,cpu阻值也正常,试着换过时钟,没用,怎么修啊?????

网友:
查触发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换时钟芯片是触发以后的事了, 先搞触发

网友:
你不触发何来的各项供电正常呀,是不是不跑码哟

网友:
不是,打错字了,不是不粗发,是不跑马。 骚瑞,,

网友:
对  对 对,不跑马

网友:
对  对  对 不跑马

网友:
上诊断卡,强行开机,看代码提示多少?

网友:
不跑马,注意是不跑马 —— ——

网友:
上CPU假负载吧!

网友:
楼主不跑码和不触发都分不清吗。。。。?

网友:
不跑码的情况多着呢   你这样问得出来

网友:
不是说打字打错了吗,

网友:
到底是不触发呢?还是风扇转,不开机

网友:
查五大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   3VSB    rsmrst#),三个触发信号(pwbtn   slp_s3#   ps_on#)

网友:
请问,时钟出了吗?

网友:
供电正常还要时钟和复位才能跑码

网友:
你不触发怎么知道后面有电压啊

网友:
搞触发。臣妾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