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15-10-15):
主板MS-7764 VER:2.0  故障自动上电  跑d1  没有bios 论坛上也没有找到   求一个啊

网友:
问题以解决了   网卡有问题  拆了 在刷了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自动上电   一般是IO坏

网友A:
楼主说的自动上电,是不是错了啊,是不是上电后跑D4掉电,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自动上电,是不是错了啊,是不是上电后跑D4掉电,再上电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雷击的吧,要不怎么会无故坏网卡呢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WAKE#信号异常引起的自动开机。

网友:
coms电池没电是吧

网友:
网卡芯片会发烫吗?

网友:
自动上电查绿线相连地原件

网友:
还是网卡损坏,引起的唤醒信号不正常,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上电我就先怀疑io  南桥

网友:
自动上电就按时序一步一步看是不是ec  找与触发条件看看哪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