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暗屏

楼主(2015-10-15):
故障:屏幕和板子都进水了。版本:DQ15 AMD 1026-2  M8GR8  REV:A00
AMD的机子
处理:烘干板子后,测试外接有显示,屏接口氧化(之前进过液),处理完后,7声报警,查屏接口的pin 123脚有19v,pin 56脚有3.3v,把屏接口再次处理干净后没有报警,用一块14寸的屏能亮机。用原来的屏,能看到dell logo 闪下就黑屏。
    以为是屏坏了,换个新的代用屏也是一样状况:闪下dell logo 就是黑屏。外接正常显示,用那块14寸的屏能正常亮机。上坛子查资料,发现接不接休眠开关都是一样状况。加焊了北桥也一样。
请大神指点,到底是嘛问题。多谢。谢谢  raohaoran的建议
  把屏幕的36 37脚(由于之前把14寸屏幕的码片刷过来了,我这里把屏幕的35脚和36脚连一起亮屏幕)连一起屏幕正常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神知道的能否解答?谢谢。

网友A:
这还不好能啊,你测下屏的5 6 脚 一个开启 一个可调,不行就飞个线

网友B:
飞线试试。。或者刷马片

网友C:
你把那14能亮的屏上码片数据读出来,写到原来的15寸屏上,试试

网友D:
看一下你原屏的屏线是否有问题,你试机时肯定是用其它屏线的吧

网友E:
直接在36 37 飞根线就搞定

网友:
在屏幕里改个开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好能啊,你测下屏的5 6 脚 一个开启 一个可调,不行就飞个线

你是说屏幕的5 6脚飞到屏幕bios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试试。。或者刷马片

刷过了14那款能亮的。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14能亮的屏上码片数据读出来,写到原来的15寸屏上,试试

试过了,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你原屏的屏线是否有问题,你试机时肯定是用其它屏线的吧

屏线换了一条一样的。还是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在36 37 飞根线就搞定

在屏幕那端把36 37连起来?还是说飞个3.3v过去?

网友:
bios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屏幕那端把36 37连起来?还是说飞个3.3v过去?

谢谢,我刚才把36 37连一起屏幕就亮了。但是没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感谢  raohaoran

直接在36 37 飞根线就搞定,我测试了下是可以的。谢谢啦。

网友G:
好吧,看到你写的解决方案了,不大懂原理,不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吧,看到你写的解决方案了,不大懂原理,不过解决了就好

我也是看到那个raohaoran 建议,由于没有屏幕那端接口的图纸,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看到图纸都不知道屏幕36 37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
查屏供电了吗

网友:
有19v 喝3.3v

网友H:
LID在做怪,不信你试试

网友I:
飞线好了就行,管不了那么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LID在做怪,不信你试试

LID是休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线好了就行,管不了那么多啦

是的。能工作就行。

网友:
是的,你 试一下嘛

网友:
你把36脚和37连在一起就可以了撒

网友:
没有开启屏供电!

网友:
正常情况下 暗屏是最好修的  修背光就好了

网友:
可以找个供电飞到36 37脚

网友:
屏幕的码片是什么,我对屏了解的很少

网友(2015-11-17):
是不是屏接口供电不正常

网友:
黑屏的时候仔细的测量下供电,应该是屏背光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