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1T-D3P

楼主(2015-10-15):
      该主板ATX 12v短路,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检测该MOS管好坏。虽然也可以一个一个拆掉排除,但是这样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有哪位师傅知道如何检测的,告诉一下小小菜鸟,谢了哈

网友:
哈哈,积分比我高,但。。。。。

网友A:
一支表笔接12V输入,一支表笔去测上管的G极哪一个通了 就换那一个。你试试

网友:
用烧鸡发,一摸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B:
先可以打一下MOS的G级阻值,如果小的话,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可以打一下MOS的G级阻值,如果小的话,就是它了

对,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场管拆下,数字万用表,黑笔接上管d级,红笔接s级,正常数值会慢慢变大到500左右,短接三脚测其余两脚不能有数值,否则都为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支表笔接12V输入,一支表笔去测上管的G极哪一个通了 就换那一个。你试试

直接测上管G D级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上管D级不就是12v输入吗?

网友:
是CPU的12v,短路还是ATX12V短路

网友:
通常都是测MOS管的G极来判断的

网友:
一支表笔接12V输入,一支表笔去测上管的G极哪一个通了 就换那一个

网友:
打下上下管栅极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