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1035型复印机,通电开机后,面板上无任何显示,机器也不工作

楼主(2015-10-15):
施乐1035型复印机,通电开机后,面板上无任何显示,机器也不工作
  分析检修:根据现象分析,问题可能出在电源电路。由原理可知,机器在正常情况下,每次接通电源时.控制系统均复位一次,然后微处理器立即逐个检查各负载的工作状况,如主电机是否回转,操作面板上有关指示灯是否点亮,光学变倍系统是否返回1:1位置,定影器中加热器是否工作等。待以上检查均符合预设条件时,机器才进入准备复印状态。该故障机在加电状态下无任何动作,所以首先应判断为电源电路故障。

     检测时,先打开机器后侧板和右侧进纸口处侧板,取出开关电源组件,用万用表交流挡测整流桥D301交流输入端有220V交流电,说明保险丝、电源主开关及安全开关均正常。接着再测C388主滤波电解正端有约300V直流脉动电压存在,说明整流滤波电路正常。拔下直流输出接插件B01~B04,用万用表直流挡测控制电源B2(C314正极)端电压为0V(正常为+18V),

  由于控制电源B2(+18V)向另两个开关电源振荡推动电路提供工作电压,因此B2电压异常,则另两个开关电源也将不工作。测开关管Q305集电极有+300V直流电压,开机瞬间测其基极无启动电压,检查此管基极内部已开路,换为新管后,测B2端电压恢复正常,但测四组直流输出B01~B04,仅B04有++18V的正常电压,其余各组为0V,可见输出B01(+36V)、B02(+5V)、B03(+12V)三组电压的开关电源仍不工作,该电路如图17所示。

  再用万用表测IC302(TL94CN)的12脚有正的18V电压,⑧脚和11脚亦可观察到幅度相等,相位差1800的方波信号,说明控制电路IC302 工作正常。检查推动管Q313、Q314,推动脉冲变压器T306、T307均正常。再进一步检查功率开关管Q311、Q312及吸收回路电阻R348均已损坏。更换Q311、Q312及R348后,机器故障排除。

(案例来源于网络)

网友:
这种一体机的电源坏都是整体更换,跟加稳定

网友:
电源电路出问题,这也能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