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易美逊 D640 JE40-DN插电第一次不开机 下面一直开机

楼主(2015-10-15):
碰到一台二修机器,故障是接电第一次不显示电流停在1.27左右,关机在次开机电流刷刷跳变最终停在1.3A左右开机,然后在关机,在开机一直OK,拔掉电源,在次插上,第一次不开机,接下来二次三次又OK。总结:只有开机了,不拔掉电源,怎么开机,都没问题,北桥重新值球过,BIOS 刷过易美逊英文官方的,不开机时候,测试电压基本都有,内存供电1.5V 1.78V 1.17V 等等都齐。请问这还是不是北桥自身的问题啊。

网友:
手里有台HP的  跟你的问题一样。。没搞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最好先排除一下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COMS 电池换过,BIOS 已经刷过,请看好标题内容。

网友:
有没有进水,氧气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真是奇葩了,期待楼主能查出原因。

网友:
此机器修复,重做南桥OK

网友: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RTC电池没电吧

网友:
易美逊?一听像是显示器,上次有个T60也是这样,不过T60可能做的更复杂一点,那个是换了个电阻好了,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手里有台这样的机器 正准备上手  宏基感觉跟收破烂的似的 又是大奶牛又是易美逊的还有个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