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5-10-15):
G470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测量开关处有2.74v,按下开关有跳变。但就是有时候触发有时候不触发。不知道为什么。。。刷过EC bios ,NB bios ,加焊过EC, 南桥无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触发后正常使用。
不触发

网友:
开关电压有点低,还有EC和桥其它待机条件查了没有,是否正常

网友:
出现不触发的时候不要断电,就按不触发维修,按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根据图纸查后面的时序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10-15):
不用开关板开,短接开正常不

网友:
根据图纸查后面的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先吧电压修回正常3.3V再考虑其它的事情

网友:
RTC电路也要查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
电压偏低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热试试

网友:
先吧电压修回正常3.3V

网友:
板层问题,换什么都是不靠谱的

网友A:
别想太复杂了 先看看适配器接口的铜针有没有问题 我遇到过
学诚电脑店
真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太厉害了。。。
详情

网友:
RTC 漏电,,,,,,,,,,,,,,南桥换了查下RTC

网友:
这种要花点时间来分析电路了,好运

网友:
我感觉偶尔可以触发说明待机条件正常,还是要从待机条件入手,看是不是电压时高时低,换个EC也可以试试嘛,不费什么事儿

网友:
开关电压低了,先查开关电压低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想太复杂了  先看看适配器接口的铜针有没有问题  我遇到过

真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太厉害了。。。

恭喜你搞定了

网友:
开关处有2.74v是不正常的,应从这里入手检测吧。

网友:
先看看适配器接口的铜针有没有问题  看别人评论的 怎么想到这的  有点看不懂 大神解释下呗

网友:
你查查ec开机条件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搞半天原来是接口问题

网友:
这个破玩意检查一下晶振吧

网友:
EC坏了吧

网友:
我也是醉了,一个电源头问题搞得这么复杂,还开关BIOS桥

网友:
不稳定,先查查EC的条件,个人感觉加焊EC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
看看LID#正常吗

网友:
重点查开关的上拉3.3V,这个电压去到很多地方,说不定有些关键的开机条件也是2.74V。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正常,你搞EC南桥有什么用

网友:
按不触发的时序来修

网友:
那你就查EC和南桥的触发条件呗

网友:
按照不触发来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