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不跑码

楼主(2015-10-15):
联想SL410不跑码。GM45集显,板号:DAGC2AMB8H0(8L)   REV:H,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

网友:
BIOS已刷过,电流只有0.4,

网友:
PG信号吗?如果都有的话,那就只有看总线了

网友:
查下PG信号

网友:
加热北桥试试了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完吧

网友:
查所有PG嘛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0.4 ,经验来看是CPU或者内存坏了吧!

网友:
0.4的电流太小了,换内存或CPU看看

网友:
换北桥后成功修复

网友:
电流这么低,供电全出来了吗?

网友:
查一下内存复位有没有

网友:
我也是换北桥修好过。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吧

网友:
电流这么低,查下看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不

网友:
可能是转换管的问题 有电压没出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0.4应该是供电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