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1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5-10-15):
     DELL 14R-5421开机瞬间掉电,拆开没有任何进水痕迹,又是比较新的机型,幸好有图纸,测量发现CPU的PG都出来了,集显电压没有,电流掉了可以再次触发,所以不像是哪里短路,左戳右摁,偶尔又能亮机,但是10来秒还掉电。
   检测一个上午,没头绪,最后一咬牙,加焊南桥,好了~~检测过程心酸。早知道就三板斧了

网友:
三把斧有是管用,有时还真要命

网友A:
楼主估计没用示波器来抓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估计没用示波器来抓掉电

这个怎么抓,求指教,都是信号的问题,又不是电源芯片造成的

网友:
三板斧?求指教   是上焊台吗

网友:
干桥   换EC

网友:
  我也喜欢3大干

网友:
现在的bios要合成,这不是逼着所有的三板虎都快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