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尽磨难的Y450之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0-15):
中午正吃饭呢,一客户拿台Y450说不开机,一个上午找两家修过都没修好。一听到我这就成三修啊,我了个去,想想都头大
故障现象:待机0.012,按开机键盘不触发。

拆机后傻眼了,上两家也太有才。南桥、ITE8512被加焊过,BIOS被刷,这还能说的过去,居然把显卡也加焊了,强烈BS一下。

不管了,还是按自己的思路(时序)来查吧

1、按开机键不触发,直接量CN1的第7脚,没电压,随便量了第1脚没3VPCU

2、EC的80脚没电压,这也说明从EC80脚到CN1第7脚没有断线,用示波器量产生瞬间电压就掉电

3、量EC的3VPCU几个供电脚没有电压,到此可以确定3VPCU没有产生出来

4、打下PL6(5VPCU)、PL7(3VPCU)的阻值正常,上下管都正常,直接换ISL6237。

5、上电待机0.007,3V_5VPCU正常,用自己备份的BIOS刷一下,开机显示正常。

整个维修过程也就十分钟,写个帖子用了半小时,目的是为了告诉新手,其实维修并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但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附上自己备份的BIOS

网友A:
真搞不懂他们干显卡干什么

网友:
呵呵 东搞搞 西搞搞

网友:
晕死,直接就是没有3,5v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干了显卡

网友:
楼主我目前没有什么思路!但是小小的知道这个应该跟显卡没有太大关系、您能按照您的理解说说板的一个上电顺序吗!小小白没经验

网友:
我擦 上两家也太菜了吧 35V没 最少三板斧下去换了待机芯片吧

网友:
3V 5V供电芯片条件满足,且后继不断路,更换芯片 。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三修的机器,就这么简单的故障?捡漏了。

网友:
这中问题应该是满好修的啊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应该是前两家把待机芯片和BIOS这两个问题修乱了

网友:
碰到个跟你差不多的机器,也是换了ISL623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很牛X啊 技术钢钢

网友:
上2家是打酱油的吧

网友(2015-11-25):
修板的话细心应该要摆在第一位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赞一个

网友:
小白来学习 的 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他们干显卡干什么
三板斧的技术还没到家
乱来

网友:
不可能,这么水吧,应该是没有坏之前修过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