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Dell V5460 bios就不能备份????

楼主(2015-10-15):
如题,今天修到一台Dell Vestro 5460
板号:DA0JW8MB6F0
REV:F
故障:是不认电池,二修机
拆机测试电池口:

SMC和SMD对地阻值:SMC:818,SMD:885,差了将近70欧?感觉不对?B_TEMP_MBAT,这个温度检测的,1110欧,上电后,SMC,3.31V,SMD:3.31V,正常;而B_TEMP_MBAT温度检测才1.6v,没插电池测的,正常应该是3.3v?

期间也顺便量了下:MBDATA和MBCLK两个SMB总线到EC和充电芯片之间的线路没有问题?

最想说的就是最后这个bios问题:U21容量大的(4M),看图纸标的竟然是EC_BIOS,
而U22容量小的(2M)竟然是PCH_BIOS,我还以为画图的画错了呢?跑下线路确实是小的是桥bios,大的是ECbios,这不科学啊,大家说有没有啊?

最后,还有一点比较坑的是,从咱们论坛下的bios全部不行啊,有的不触发,有的不亮,电流在0.94左右。这个机子正常显示在1.1左右。
而且咱们论坛好多坛友也都标错了,还以为4M的是桥bios,2M的的是ECbios呢? 另外,我也看到咱们论坛好多坛友同行反馈都说这个bios不行,为了验证是大家发的bios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自己用我的RT809F备份了下EC和PCH的bios,然后刷进去,可以触发,但是也不显。电流上到0.94,有时会跳到1.03但就是不亮,用示波器测量内存有波形,应该是过了内存的,插不插内存电流是有明显变化的啊,由于不好存储波形就不上传了,但是应该是不跑显卡啊。
很明显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ME什么的,我就不晓得了,估计应该要用到bios分离和合成了,貌似很高深,我就搞不定了,只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希望会弄的大神帮忙解决下?我把图纸,点位,EC和PCH的bios都打包在一起,给大家省点积分,供有需要的坛友下载研究!

Dell vostro 5460 板号: DAOJW8MB6FO REV F.rar

5460全部资料

网友A:
机器已修好,EC问题,但是bios貌似无解,需要大神分离合成刷上才行啊

ic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修好,EC问题,但是bios貌似无解,需要大神分离合成刷上才行啊

2M的是Intel ME Firmware, 4M的是EC+Bios, 这在官网下载的bios的说明文件(readme)有说到。这个bios比较特别,ME是分开放在2M的芯片上。

网友:
应该说4M的是EC跟桥的bios合在一块。

网友C:
DELL的BIOS官网下的,好多不好分解!

网友D:
论坛上的BIOS有些能用  有些不能用    曾经尝试将华硕正常使用的K42的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再用一个空芯片写,既然风扇狂转    其他正常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的BIOS有些能用  有些不能用    曾经尝试将华硕正常使用的K42的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再用一个空芯片 ...

这是因为ME Firmware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M的是Intel ME Firmware, 4M的是EC+Bios, 这在官网下载的bios的说明文件(readme)有说到。这个bios比较 ...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以为那个2M的就是PCH的呢?原来是桥的ME模块的。想问,这个bios你能分离合成吗?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上的BIOS有些能用  有些不能用    曾经尝试将华硕正常使用的K42的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再用一个空芯片 ...

华硕的这款机器刷bios是爱出这个问题,月饼好像有这个修改好的bios,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BIOS官网下的,好多不好分解!

bios的分离合成问题,没有研究过啊,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还以为那个2M的就是PCH的呢?原来是桥的ME模块的。想问,这个bios你能分离合成吗?

可以从dell官网下载分离。

网友E:
2M的刷上去不亮机的,怎么回事 呀··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2M的刷上去不亮机的,怎么回事 呀··

你刷了ME Firmware啦。2M的不是工厂的OEM Bios。4M的才是。

网友:
BIOS都是可以备份的,你刷了别人备份的不行是因为ME和你的PCH不匹配或者是你的BIOS芯片带有OTP(但是这个BIOS芯片是没有OTP的)其实现在DELL的新机官方下的BIOS解压下来是带有纯净的ME的不过要用到HEX来合成。。

网友:
前天修的ACER E1-471的机器BIOS也是这么设计的,当时也搞蒙了,最后反过来刷才搞定

网友:
我这里有个提取的  需要的话可以发给你,但是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