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AMD奇怪的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5-10-15):
机器:X100E   AMD的
故障:这个故障有点奇怪,不知道怎么说,容我斟酌一下用词。
           裸板正常加电亮机,一直测试一天没有问题,但是,只要机器关机并且不断电(就是电源头插上,并通着电保持待机状态,),等个几分钟再开机就会掉电,开机到0.6掉电。掉电的时候测量各个电压全部出来,HWPG也是完美的3.3V。
掉电的时候都走到这一步了,我按照时序来的。
求助各位给点思路,我真无助了

网友A:
我不是加广告的,请点我头像看我的贴子,里面有个链接,你可以看一下,祝你能学到点什么

网友:
你查下二级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记得这个机子热敏电阻容易坏,坏后会出一些奇怪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加广告的,请点我头像看我的贴子,里面有个链接,你可以看一下,祝你能学到点什么

非常感谢,我认真的看了一遍,按照你们的思路也试着修了修,还不是不行,今天准备换板了,因为板子实在太便宜,唉,主要是我技术不到家,不会系统的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认真的看了一遍,按照你们的思路也试着修了修,还不是不行,今天准备换板了,因为板子实在太 ...

掉电无波波,本来就属于盲修啊,能修就修,不能就换,在好的大师也有修不了的,太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机子热敏电阻容易坏,坏后会出一些奇怪故障

如果真是热敏电阻的问题,那我也爱莫能助了,我连热敏电阻都不认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掉电无波波,本来就属于盲修啊,能修就修,不能就换,在好的大师也有修不了的,太正常了

示波器对于维修来说作用大不大?好学吗?实在不行我也整一台

网友D:
把温控报警信号强制拉一下电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温控报警信号强制拉一下电位,试

您的意思是把温控的6脚报警信号强制拉高吗?直接断开4脚是不是也可以呢?我拉高了6脚也不行

网友:
楼主既然打算换板了  还不如撸了北桥再说    机器这东西有时候很难说的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确实奇怪

网友E:
不上内存掉不掉电呢

网友:
要看先掉的是哪个信号

网友:
如果不上内存,开机不掉电的话。可以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对于维修来说作用大不大?好学吗?实在不行我也整一台

对掉电,保护,过欠压维修的作用大,主要是会用,也可以准确判断时钟有没有工作什么的,多看看关于示波器的帖子,感觉可以了再考虑买个

网友F:
对于这种关机后进入待机状态等几分钟再开就会掉电的奇葩故障,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是北桥带个显存的 并且黑胶的话 如果是的话换他吧

网友G:
这个确实很奇怪,不过貌似不修也可以正常用啊

网友H:
楼主在能开机的情况下用软件先看看热敏的温度。

网友:
感觉还是跟温度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上内存掉不掉电呢

不上内存一样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很奇怪,不过貌似不修也可以正常用啊

也可以,就是每次关机之后必须拔掉电源和电池。麻烦。顾客也是个较真的人,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这种关机后进入待机状态等几分钟再开就会掉电的奇葩故障,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

刷BIOS了,第一个就动的BIOS,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能开机的情况下用软件先看看热敏的温度。

这个怎么测,能不能推荐一个软件测热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么测,能不能推荐一个软件测热敏的、。

我用Everest Ultimate软件,能看到每个热敏的详细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