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个6S 拆屏幕图,大婶们给点意见怎么拆屏幕好拆点~~~~

楼主(2015-10-15):
大婶们,给点6S的拆机图。 屏幕四面

post_deleted

网友:
  妳买工具的时候有视频教程的啊!

网友:
拆下底部二个螺丝,再用吸屏工具吸开就可以了。

网友:
买工具的时候有视频教程的

网友:
上淘宝买个吸屏工具,不贵

网友A:
6S边框有胶和IPAD一样 的拆机方法 必须先加热

网友B:
6代拆发一样啊!两颗螺丝去掉就可以拆开了的!

网友:
手工压屏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人家说有跤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D:
手机关机。 拆掉底下两颗螺丝, 用尖点的,硬点的镊子塞进一个螺丝孔,轻轻往上一挑,屏幕支架会露出一条缝隙,顺着缝隙指甲一滑就开了。   拆掉排线盖子上的5颗螺丝。 将排线断开, 更换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人家说有跤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四面都有双面胶,不好拆  今天用手拆了一下  抠的指甲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代拆发一样啊!两颗螺丝去掉就可以拆开了的!

四面都有双面胶 我用手慢慢抠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边框有胶和IPAD一样 的拆机方法 必须先加热

去淘宝买个吸盘  可以拆的开6S吗

网友:
洗衣、做饭、看孩子的事儿问大婶们,这等事儿大婶们知道的少。

网友:
6S摸都没摸过,别说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关机。 拆掉底下两颗螺丝, 用尖点的,硬点的镊子塞进一个螺丝孔,轻轻往上一挑,屏幕支架会露出一条缝 ...

这个方法好,讲的也简单明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哥们,现在反正屏已经碎了,楼上各位都告诉你怎么拆了,就大胆拆

网友:
屏幕裂了 密闭效果不好了  如果吸盘吸不住可以先贴一成透明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机关机。 拆掉底下两颗螺丝, 用尖点的,硬点的镊子塞进一个螺丝孔,轻轻往上一挑,屏幕支架会露出一条缝 ...

6S  四边都有双面胶啊  大哥

网友:
估计这个机主摔的心的碎了
发现现在的屏幕大了,太容易碎了,但是如果没有人碎屏幕,我们搞维修的又做什么呢,哈哈

网友:
嗯镊子拆 好

网友F:
这么好的运气

   一下子就接到了最新的6s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  四边都有双面胶啊  大哥

6S啊, 还没拆过, 当成6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好的运气

   一下子就接到了最新的6s

运气好挡都挡不住的

网友:
我都是用指甲抠的,

网友:
上面给你介绍的是个完整的拆屏幕方法!!!就按他所说就OK了!!5颗螺丝的位置记好,长短不一样,宁错会容易出现蓝屏之类问题的!不要太使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