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待机0.2,按开关,灯亮,不跑电流!

楼主(2015-10-15):
华硕A53S,版号;K53SD. V;6.0,待机0.2,按电源开关,电源按键白灯可以亮,左下角,黄色电源灯也可以亮!但是稳压电源无电流跳变,依旧0.2!同时按电源开关,无法关机!心想,刷个BIOS试试。拆机,USB小板连接主板卡扣处,就是它了!拆下直接刷。冷却,插上电,自己开机,电流开始跑了,心中狂喜,10秒左右,亮机,OK!搞定收工,传上BIOS!希望大家能互相帮助!

网友:
自己坐沙发!传上BIOS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华硕k53sd rev6.0.rar

网友:
好技术,好羡慕

网友:
你的BIOS 都是在论坛上下的吧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就是刷BIOS程序好的吗?

网友:
待机0.2是不是太高了,不是待机0.2就是有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华硕  通病吧

网友:
ASUS的机器 BIOS确实爱坏  一般没什么大故障  出了大故障又难修!

网友:
表示待机0.2刷BIOS好的没遇到过

网友:
待机 0.2   打错了吧  0.02几吧   0.2那不短路了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