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91W

楼主(2015-10-15):
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网友:
显示器显示无信号测VGA接口的13、14脚阻值。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主机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意思,你以为论坛里的这些都 是神仙么?什么也不说就说没信号?别不是主机坏了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换驱动板准好。

网友:
把故障现象说明点,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检查视频接口或考虑刷程序

网友:
是不是主机坏了,朋友